[求助] SDRAM的odt和dqs

楼主(2017-11-15):
DE2-115开发板上的IS42S16320B SDRAM芯片没有odt和dqs引脚,而DDR2 IP中有这两个的配置,怎么办?

网友:
dqs引脚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你这个SDRAM的datasheet,是单沿的,不是DDR SDRAM 。本来就没有dqs和odt。

altera生成DDR IP 只能支持DDR2 和DDR3。

如果想将外挂的这个sdram驱动起来,去opencore上找找,会有verilog源代码的。

网友:
这个要去看spec看怎么配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