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 不优化hold

楼主(2017-11-15):
有一个小模块,在用encounter做pr时,encounter不优化hold,cts后和route后都不优化。利用率不高,也基本没什么DRC错误,所用工艺第一次使用。   如图片中显示,提示because of drc degradation 以及 all cells are filtered。  有谁了解原因的,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自己写个脚本对违例路径插buffer把剩下的修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想弄懂为什么没插buffer,所有的这些路径都是直接寄存器的寄存器Q端到后一个等我D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开了修hold选项了

网友:
log里写的清清楚楚,白纸黑字。
65个violation修不掉,为什么?
如果插buffer,将导致65个net上有DRV问题
如果resize,没有合适的单元。

清清楚楚告诉你了,工具我做不到!
为啥你要忽视它们?!
你说说,你为啥要忽视它们?

难道这些英文单词很难吗?
超纲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