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层ME为什么只能有小的jog?

楼主(2017-11-16):
请问,同一层ME为什么只能有小的jog?而不能有很大的net的jog?出于DFM的考虑?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顶

网友:
ME1一般是STD出PIN的,有的也被拿来做power rail,绕线资源很有限吧,而且ME1的电阻很大,走长线很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可能是我的表述有问题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一根线只能拐一个很小的弯,然后继续直走,而不能拐一个很大的弯,继续直走?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把具体的文字描述贴出来,我印象中似乎没有这种特殊的要求啊,很可能是不同工艺独有的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