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liconsmart RAM特征化 Error

楼主(2017-11-16):
Number of bus width and internal nodes are mismatched for bus mem_int 。。。。。有人遇到吗

楼主:
ram的存储sell  address有接vss的

楼主:
有没有ram的lab啊

网友:
回复 1# cc123ss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SRAM的大小与地址的位宽不匹配,siliconsmart的User guide有下面的描述:

set_maximum_addressable_word
The maximum possible memory address is determined by the width of the
address bus of the memory. However, when the memory size is less than the
maximum possible address, the user has to manually set the
default_bus_value_1 parameter in the configure.tcl file for the concerned
pin to the size of memory. This command will perform this automatically.
Syntax
set_maximum_addressable_value value
Arguments
value
Any integer between 0 to pow (2,width of address bus) -1.

比如:地址A[7:0],那么SRAM最大的word数量是256个words,但实际的SRAM大小是240个words, 因为有地址空间浪费,则需要
set_maximum_addressable_value 240 (这里默认值是2^8-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