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提取路径中的特定字符串

楼主(2017-11-16):
spath = getShellEnvVar("PWD")得到了类似于
"/home/user/foundry/CWXX/cds"  CWXX不是固定在第4级目录。
如何用SKILL提取有CW开头的字符串,产生一个CWXX_user的字符串?

网友:
我觉得大家没有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至少我没有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skill程序中得到了一个字符串: "/home/user/foundry/CWXX/cds"。CW是固定的,XX一般是数字,CWXX不是固定在第4个/后面,例如在其他项目中可能是/home/user/foudry/version/CWxx/...",所以我无法用cadddr(parseString("/home/user/foundry/CWXX/cds" "/"))来得到"CWXX"。求助的就是怎么得到CWXX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片好像不好使,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上面的wo换为CX,strObtain就是你想要的CX**的字符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