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bre pex后仿生成calibreview反标,找不到理想库的问题?

楼主(2017-11-16):
各位大神,本人在run calbre pex后仿生成calibreview时,反标找不到理想库, 报错如下:
//  Running on Linux apple 2.6.18-398.el5 #1 SMP Tue Aug 12 06:26:17 EDT 2014 x86_64
INFO: Parsing command line arguments...
INFO: License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for calibreqdb.
INFO: Parsing cellmap file...
INFO: Executing back annotation...
ERROR: Open of analogLib/cap/symbol failed - follower file for design does not exist on disk

貌似是找不到理想的电阻和电容库来与抽出来的寄生RC匹配, 请问大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

网友:
cellmap中缺少对cap的定义?

网友:
可能版本的问题,calibre 用的高版本,cadence用的低版本

网友:
请问一下cell map 是哪里去找的?

网友(2018-11-08):
pex option -include添加电阻电容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cadence版本低,calibre版本高,不换软件版本的情况下,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我在cellmap文件里面,analoglib加上双引号,就不报这个错了,但出现其他错误

网友(2019-03-06):
找到.cellmap文件,打开,并去掉最后两行的定义analoglib库的cap和re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