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 用XL出来的版图如何保持hierarchy结构?

楼主(2017-11-16):
IC6 用XL出来的版图如何保持hierarchy结构?有大神指导吗?就是希望调出来的器件不是打散的,那些INV,门电路还是保持一个cell。

网友:
论坛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找过了,但没有发现解决的方法。。有一个是说

Connectivity→Update→Source-Define Connectivity Reference

网友:
其实没有听懂。不是streamout 会保留hierarchy结构吗?
还是想保留链接关系。

网友:
是需要你把stdcell 的lib link 进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想问的是从原理图按XL功能,版图直接可以生成器件。但是调出来的器件都是打散的,没有层次结构。就是一个原理图顶层,调出来的管子全部都是以一个mos的结构调出来。但是我希望是每个cell这样生成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link进去?没有选项是直接生成cell的吗?我以前用的工具是可以的。。每个模块都是一个cell

网友:
你需要hier的CELL版图得存在,然后这些CELL的sch与layout要对应。

网友:
    对,Layout XL是hier查找版图,如果inv这级没有layout就调下一级。

网友:
mark一下,好像只能从底往上一层一层的来,看能解决不

网友:
其实你是想把已有的版图直接调用出来吧,可以在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里面修改对应cell的LIB,或者直接添加几个常用的LIB在 physiacl lib list里面

网友(2017-12-21):
如果XL 出来的版图没有层级,应该是sch里面的cell没有对应的lay。
方法一。 在库里相应的sch建layout,  只要有对应的sch/lay存在的,都会按照层级调用lay。
方法二。 configure physical,  把sch cell希望调用的版图的lib/息都加上。

网友:
别的工具可以, 但是virtuoso真的不行, 不如别的工具,

网友:
两个方法
1、找到 .cdsenv 文件,一般在你启virtuoso的地方或者在你home路径下有这个文件,然后 将layoutXL那一行改成  layoutXL lxUseLibList string "A B C" (A,B,C是你用到的lib,多个用空格隔开)
2、在XL状态下 Launch --> Configure Physical...--> Physical library list: A B C (A,B,C同上)

网友:
我的616,XL直接就是层次化的呀 ,,除非那个cell没有的话才会出来MOS管,我记得之前在5141里面是要加载一个文件  就是把cell的电路和版图一一对应的哪一个,好就没用,现在不记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明白了,但是我其实是希望,即使没有这个cell,它也会帮我生成这个cell。但XL出来的是他不会先生成cell,再把管子生成在这个cell里面,而是直接在顶层生成管子了。。。这样每个模块就是一堆散的管子了。从顶层的角度来做layout的话,就会很不方便。要从底层做起。你们是怎么做layout的?一起讨论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可能你是完全能解决我的状况。。。因为一开始做版图那些INV,NOR,NAND等等这些全都没有的。我是希望XL出来他直接生成在我LIB底下。但是IC6好像不行。。。不过你的方法适合我这种MOS在一个LIB,自己的版图又放在独立的LIB,可以一起调出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算是一个。。另外也想他没有的cell他会直接帮我生成在我的LIB底下。。全部都保持cell的情况。

网友(2020-05-21):
12楼的朋友说的不错哦。

网友(2021-12-02):
请问坛主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打开layout—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cell里把cell换成你自己的图

网友(2022-05-11):
请问楼主找到方法了吗?我以前也听过别人讲这个方法,但是当时没仔细听知道有这么回事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这问题了吗?

网友(2023-04-21):
可以用cph完美解决

网友(2024-06-13):
打开Configure→编辑Physical Library 右键Edit Physical Cell ,选择你底层画好的模块所在的Lay库就行,再重新调取就不是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