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ompiler 引脚位置问题

楼主(2017-11-16):
小弟愚钝, 在这里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关于ICC引脚位置设置的问题.1. 设计是IP级别的设计
2. 只要将输出PIN直接在原来的位置上连到顶层金属就可以了, 不需要将输出引脚通过低层金属连到 版图的边缘.
请问ICC里应该怎么设置才好呢? 需要用到TSV相关的设置么? 但是现在小弟我用的工艺并不支持TSV, 所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2018-01-09):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需要做一个IP级的数字模块,我也不知道怎么放置pin。

网友:
回复 楼主:

   are you doing block level IP, ICCompiler?
Then it won't hurt that you still plan your pin(s) to the b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