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仿真中端口port的疑惑

楼主(2017-11-16):
比如这个共栅输入级,考虑他的直流工作情况,那么port端看成什么呢接地的50欧姆吗,  还有这个与电感负载并联的port,如果匹配做的很好的话在需要的频率处,这个输出端的port可以看成50欧姆再接地,那么是否可以看成输出端是一个电感并联了50欧姆的电阻,假设wl很大,那输出端岂不是被固定在了50欧姆?那我本来想利用感抗随频率上升在输出端得到随频率上升的电压增益,这下岂不是不行了,或者说我想得到这样的效果,该怎么接port?求助啊,小弟新学射频仿真,被这些初学问题折磨的不行

网友:
直接仿真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按照第二张图上的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仿有问题啊,这仿出来的结果增益是平的,加port肯定对电路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sp,看S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你别回了,也说不明白,搞得我两好像在灌水一样

网友:
首先,你得加隔直电容,尤其是输出那个port,不然你看dc都可能不对。。。你的lna直接驱动50欧姆port基本上驱动不了,增益很低。如果你是单独的lna输入输出都在片外,可能需要加buffer;如果是片上后面跟mixer,port里面的负载阻抗可以设成实际的mixer输入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有点疑惑,如果我mixer的匹配做的很好50欧姆,那我这个port肯定会影响我的电感负载,因为我把port和电感负载并联了,可能会使输出电阻一直保持50欧姆,那我就不能正确仿真到电感负载这种结构的增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