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ESD的问题

楼主(2017-11-16):
正在做一个项目是关于DC TO DC 的芯片,VDD高压pin内部连接两个VDD PAD,为了避免噪声的影响,
这两个PAD在芯片的内部没有连接而是通过bonding线连到VDD pin 上。
请问下这两个VDD PAD分别需要添加ESD CELL吗?谢谢

网友(2019-02-19):
需要啊,每一个PAD都需要有ESD保护

网友:
如果你VDD 的出pin 是用的高压功率管做的,其本身就具备ESD的功能,不需要在重新做ESDcell

网友:
最好是都加上,否则esd静电进来后,没加esd的那个vdd上面的器件容易被打坏。当然这个vdd如果接一个巨大的功率MOS是可以有一定的esd防护性能的,不过最好还是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