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TX接收时数据高低位颠倒问题

楼主(2017-11-16):
大家好,光纤收数不论是内部自环还是外部回环都会出现高低位颠倒的办法,解决这个现象一是在经过光纤后写一个偏移矫正模块,另一种办法是在IP核设置中加入收数自检的功能。我根据手册尝试了16位数据的,效果如图1所示:。高低位正常,但刚开始接收时有乱码,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用同样的办法,我尝试了32位的数据传输。代码如下:  ,仿真结果如图  。高低位还是颠倒的。其他编码方式也尝试过,并没有改善,请大家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
搞不懂你怎么写的。。。。但是这个在RX部分做一个byte移位矫正就完了。。。比如我在发送端一直发送一个校验码0xBC959595,这个码的关键就在于BC这个byte是独特的,而且只在最高byte出现(我们称为指示byte),利于做接收矫正,如果我在接收端收到的是....0x959595BC,0x959595BC,0x959595BC.....说明0xBC延迟了3个byte,这个时候,我把rx端当前的[7:0](0xBC)与前一拍的[31:8](0x959595)拼接起来,就和发送端的0xBC959595一致,这样发送端就可以正常发送信息了,在32位数据情况下,4个byte,我们在tx端定义的指示byte经过传输延迟,在rx端最多发生3种延迟情况和1种正常情况,所以我们只需要做3种情况的矫正,1种正常情况不较正,就可以了,如果是16位数据,只有1种延迟情况和1种正常情况,以此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知道可以在光纤模块后面加一个移位翻转的模块。但IP核中可以通过设置使它不翻转。16位的我试过了,可以的。但是32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