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的tran仿真时长设置的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1-16):
设置仿真时长为500u和2m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前500u也不同),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步长和仿真时间有关,可以设置选择高收敛,就能保证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选择高收敛呢

网友:
如果tran的option一样的话,结果就应该是一样的;
试试point 2 point的比对一下两个tran输出波形?
btw:你所谓的结果不同是指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