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真失配的问题。

楼主(2017-11-17):
LDO的基准和Vout后仿真失配,使用T90工艺,请教此工艺下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哦?匹配、LOD、STI、WPE都考虑了,有一个电流镜是M1:M2=2:8,将M1改为f=2漏端电流变小,后仿真失配更小,但任然失配,各位有何经验求指教下,谢谢大家了先。

网友:
上传对应的layout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镜

电流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共享S,两端做SA/B 大于2um,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开始是的,AAAABBAAAA加DUM,然而失配,分开放还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SA/B 大于2um了么? 大于2um 对Id影响才趋于一致,也可能是电路结构导致的失陪,可以试着把器件尺寸调大一些,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我试下看

网友:
具体失配有多大,对路的影响是什么,是否在容忍的范围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建议不要将M1,M2用ring分开,然后layout的时候考虑一下电流方向匹配,也可以做成二维的匹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失配二十几毫伏,不能忽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方向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你的layout图中,让电流从最左边的源端进入,漏端出来,每个器件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定Ldo的输出失调二十几个毫伏就是由上述是两个管子失配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仿真运放增益不够导致输出没有很好的跟随基准,调整此电流镜有些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是说将背栅接触放在最左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你的layout中M2是SD DS SD DS SD DS SD DS  修改成SD SD SD SD SD SD SD SD,M1也改成一样,并将M1 M2做成二维匹配。    这样是否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说明是运放的增益不够,解决的办法是增大运放增益

网友:
个人觉得按dumAAAABBAAAAdum做的电流镜应该不存在失配。
问题解决了吗?确认是运放增益不够吗?

楼主:
嗯,问题解决了,是要从主体入手,关注运放增益就够了,电流镜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2018-01-24):
这种工艺之下就要考虑STI和WPE效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