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layout的几点疑惑

楼主(2017-11-17):
大家好,我在一个有关layout讲座的PPT资料上的看到别人总结的一些经验,有点不太理解,拿到这里来向各位大神请教:1、不要让噪声进入衬底。如果噪声进入衬底会怎样?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2、信号线不要经过电容上方。是什么样的信号线不能经过电容上方呢?之前在画版图的时候会把电容上方当做是上层金属的过线通道,这样是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
衬底是共用的,一个管子的噪声如果进入衬底会影响整块芯片的性能。

我觉得传输变化信号的信号线都不能经过电容上方,会引起电容的耦合,影响电容上的电荷。

网友:
1:噪声进入衬底很容易影响性能,干扰到模拟模块,如BG,建议用ring环
2:电容上面走线会产生寄生电容,非常干扰到电容耦合信号,建议不要走线,必须要走的时候,建议跳高3-4层金属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明白了,谢谢你的解答。对那些噪声比较大的器件单独包起来不与其他器件共用衬底,这样就可以减少衬底噪声了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你的提醒,在努力的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光是ring环包围噪声模块,还要包围敏感模块如运放等,防止别人干扰,整个模拟模块还得自己圈起来,反正模拟模块整体看就是大圈小圈一大堆,除了不太重要的控制电路之类的,其他器件基本都是包着的,这样也可以防止latch-up和ES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感谢赐教

网友:
金属走过电容会和下面的电容有寄生电容,但是也不是所有电容上方都不能走金属,例如电源地之间的decouple电容上就可以走。
噪声通常通过电容耦合或者漏电流引起,要想办法把噪声限制在你能控制的区域,不要满芯片乱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