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fpga板子上ddr调试

楼主(2017-11-17):
问题:我们综了一版ddr控制器的逻辑,上面挂有cpu,从板子上写数进去,但读出来的数据不对,vivado抓到的读数据不对。然后我们就又综了一版逻辑,但是没有挂cpu,我们自己写了一个电路,类似bfm模拟axi总线写数,然后在板子上调试时发现能vivado能抓到正确的写读数据。
现在的问题就是同样的一版逻辑挂上cpu从ddr控制器读出来数据不对,把cpu换成自己的电路发一个数据给ddr控制器就能读到正确的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已经困扰很久了?

网友:
顶一波~,既然知道是CPU情况下数据不对,那就需要认真检查下你对CPU那部分的处理了

网友:
建议检查硬件是否ok(可以用Xilinx的 DDR控制器IP)、仿真检查逻辑设计是否ok、再查看Timing报告是否ok

网友:
需要看你的系统架构,用的是zynq7吗?检查连接DDR控制器的总线接口

网友:
仿真ok吗?查查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