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器件尺寸错误位置乱报

楼主(2017-11-17):
举个例子:很多接电源的电容 其中一个尺寸不对,结果做LVS的时候 显示的结果的地方是没有错误的电容(也可以理解报错定位不精确),通常都会去一个个排除很费时间!求教!

网友:
软件报错就那样的,不可能很精准的。report里面信息多,改多了就习惯了。

楼主:
回复 2# 774612343 一直以为可以通过LVS来解决这个问题,提高效率!

网友:
每个电容你标上名字 然后在看报错的mos管上(或者附近的)的名字 ,一般是对应circuit的mos管。

网友:
那是你check 电容的时候只check 容值,不check size ,你可以把size的check加上,一般是有这个option的

网友:
对啊!我也是一个一个的找很麻烦的。电阻加的dummy也一样,修改版本的时候这样的电阻也会乱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意思是计算方法么?检查宽长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语句问题,那是怎样的一句!我在LVS文件没找到类似的option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有时候是TOP上或者模块里面电容有错,报的不精确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也是0-0.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就要根据电容的写法自己改lvs 的算法了,有些是算面积的,严格一点就是分开算W 和 L的。

网友(2018-06-01):
是啊,不懂怎么搞,有大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