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适合这个电路的启动电路?

楼主(2017-11-17):
最近在仿真一个电路,如下图所示,本来想用左边红圈中的启动电路,但是同事提醒我要注意可能存在除零之外的其他简并点,因为pmos电流镜被左边的启动电路的n管分流,有可能存在一种稳定态,节点 on 和其输出点正好都在一个中间态,电路稳定。

这个简并态有可能存在吗?或者大侠们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启动电路推荐?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尺寸设计合理,不会存在非0态。但是,这个电路我不建议你用,因为用一个Vbe+Vgs会导致一个反相器存在Overlap区域,建议你好好设计下尺寸,才能让这个Overlap产生的漏电足够小。

网友:
这种启动电路不好。反相器输出为高的时候,会有很大电流流过PMOS和NMOS,除非NMOS很长,否则会导致上面电流源电流很大,BG在启动瞬间会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那如果我想用右边的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的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那如果我想用右边的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的启动电路?

网友:
这种启动电路不好,反相器输出为高的时候,会有很大电流流过PMOS和NMOS

网友:
启动电路是用来干嘛的?我是新手

网友:
除非NMOS很长,否则会导致上面电流源电流很大

网友(2018-08-25):
找到比较合适的电路了嘛?

网友:
左边红圈中的启动电路导致上面电流源电流

网友:
自偏置(无运放)的基准的启动电路都是用那种呢?

网友(2024-10-07):
作者,还在用这个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