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发断言

楼主(2017-11-17):
下面是以恶搞检查仲裁器request信号的断言,request信号除了在复位期间,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能是X或Z。     interface arb_if (input bit clk) ;
             logic [1:0] grant,request;
             logic rst;

        property request_2state;
               @(posedge clk)  disable iff(rst);
               $ isunknown (request)  == 0;
        endproperty
        assert_request_2state:assert property (request_2state);
    endinterface

上面一段程序中标红的那段不是很理解,property语句什么意思,disable iff也不理解
   求前辈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随便找一根讲解SVA语法的书,都有这两个概念。property就是断言最基本的单元,描述一种电路行为的,在这里就是描述你需要的判断解复位后,不能是X或者Z。disable iff就是如果某条件成立,则它控制的表达式不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