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亮斑的追踪

楼主(2017-11-17):
再64*64的图像中,有一个6*6的亮斑,现在要使亮斑一直移动到中心该怎么实现?注:要确定是否有亮斑,应该要设定阈值吧;2.要确定亮斑的位置。具体的算法怎么实现

网友:
数据肯定是一行一行进来的么, 用两个pingpang line buf 去缓存每个64 点的行, 缓存完一行,开始判断是否有亮斑点, 有则记录开始row column 坐标。 依次处理完64条row, 判断结束 亮斑结束处 row column 地址。正方形的左上和右下两个点就能确定正方形位置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像是一行一行的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