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et_max_fanout和set_max_transition的问题

楼主(2017-11-18):
请教各位大神,set_max_fanout和set_max_transition,应该要设多少啊?我在库里面,找到有个default_max_transition: 1.5,这个数值,但是关于fanout没有。然后,我在做后端时,不设置set_max_fanout,和只设置了set_max_transition为2。但在最后流片回来,芯片是可以工作的,没出现问题。

网友:
我们fanout设为30,transition可以参考一下你的库里面的default值,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