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取特定的频率处的信号

楼主(2017-11-18):
如题,放大器输出的频率为1MHz的正弦信号,经过开关调制器将1MHz频率的目标信号调制到了频率为0和2MHz处,现在我想将频率为2MHz处的目标信号提取出来,请问应该采取什么电路来实现呢?精度要尽可能高。希望论坛的大神能给个思路。

楼主:
请大神给小弟指导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滤波器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考虑过用带通滤波器,能做到那么窄的带宽吗?如果能的话滤波器会出现什么负面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电路需求说的不清楚啊。

   不是带通,是高通。你的2MHz和0不是绝对的总要有个范围?比如2M±fb?。还有噪声谐波输出阻抗之类的有啥要求。没要求的话直接做一个一阶RC高通滤波器。

还有个复杂点的方法是chopper加低通滤波器去掉低频信号和噪声。

网友:
看你系统的应用和要求了。
简单的要求,可能如nanke所说,做个HF或者简单的BPF就够了。
如果dynamic range要求很高,可能用digital demodulation更加好。
接ADC,然后FFT+Window。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我自己再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感觉自己对系统要求还不是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我自己可能对系统要求还有点模糊,先加强对这方面资料的阅读。

网友:
锁相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回复。我现在做的就是锁相放大器,这是其中一部分电路。版主说的是用PLL提取的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1MHz和1MHz的信号混频,结果只有0Hz的直流和2MHz的信号,你还想怎么提取?还有其他信号?

网友:
精度要尽可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