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线性度问题

楼主(2017-11-18):
对于一个简单的两级全差分放大器的结构(密勒补偿),对他做双tone仿真,对输出进行fft处理发现,IM3(2f1+f2和2f2+f1)比IM3(2f1-f2和2f2-f1)要高,请问要怎么调整电路IM3(2f1+f2和2f2+f1)呢?主要跟第二级的gm有关系?还是主要跟第一级gm相关?可不可以指个方向去调整?

多谢大家先,希望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A:
感觉有点像高频增益相对偏小,所以distortion抑制能力较弱;
可以仔细分析一下distortion的大头是第一级输出主导还是输出级主导;
能想到的搞法觉得就重新分配前后级增益,优化第一级可能的输出幅度,增大输出管尺寸,减小进入线性去以后的distortion,增加带宽(增加关心频点处的增益)

网友:
一般都是第一级

网友:
跟你设计的带宽有关,通带带宽控制在3f1或3f2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B(2021-02-24):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像高频增益相对偏小,所以distortion抑制能力较弱;
可以仔细分析一下distortion的大头是第一级输 ...

来自四年后的提问就是该怎样分析失真主要是第一级放大带来的还是第二级带来的呢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B:
来自四年后的提问就是该怎样分析失真主要是第一级放大带来的还是第二级带来的呢
...

同问

网友(2022-07-09):
引用 网友B:
来自四年后的提问就是该怎样分析失真主要是第一级放大带来的还是第二级带来的呢
...

同问,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08-28):
请问你是用pss+pac的方法仿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