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FO工作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7-11-19):
大家好,本人最近做项目,在板级调试时用到的异步FIFO遇到了这样一个异常情况:75m写入时钟(外部输入时钟),33m读取时钟(dcm产生),调试过程中会经常出现FIFO_empty信号和FIFO_full信号同时为高的现象。不知各位是否有遇到过类似空满标志异常的情况。(很容易出现在上下点的时候)。还希望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3a系列,尝试约束时钟,但是还是会出现同样情况。调试了一个礼拜也没有找到原因。怀疑写入时钟不稳定或者FPGA供电不稳定,但是FIFO出错的时候,其他一些用到75m时钟的模块功能还是正常的,调试到现在感觉无从下手了

网友:
内部逻辑没有做上电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dcm的locked信号当复位或者locked信号有效后记一定数放开FIFO复位,这两个都试过,现象依旧

网友:
那就把写指针 同步到写时钟域的读指针,   读指针, 同步到读时钟域的写指针都加到chipscope上看看吧。

触发条件就选择 rd_empty 和 wr_full 同时有效的异常情况

网友:
很诡异,解决了请分享一下

网友:
空满同时为高应该是指针传递或比较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外部電性處理不好

网友:
用RAM代替FIFO,自己写点控制逻辑吧。
现在网上成熟的基于RAM的FIFO一大堆,出了问题也好定位。

网友:
直接调用ip还是这样吗?

网友:
显著加大FIFO深度呢?

楼主:
后来有做实验发现:将FIFO的写时钟经过dcm,用另外一个不相干的100m时钟去抓dcm出来的时钟,发现有时候上电会有locked信号有效,dcm却没有时钟出来的情况(进入dcm的时钟能抓到)。由此是不是可以确定输入时钟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直接调用的IP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怀疑是写时钟出了问题,我工程中有用到一个ram,只是出问题的FIFO的写时钟在ram那是作为读时钟,有时候读ram也会出问题,只是没有FIFO
那个问题那么致命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时钟问题,有一个没有连接

网友:
應該是你的應用設計有問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我把写时钟换成另外一个源时钟就没问题了

网友:
空满判断有动能问题

网友:
异步FIFO的读/写指针会分别跨时钟域同步到对方所在时钟域(写/读时钟域),所需要消耗的同步周期数目可以指定,如果实例化FIFO IP,可以定制这个值,如果是自己制作异步FIFO,必须指定这个值,最小值为2。
1)当FIFO处于RESET状态时,空满标志都拉高;(正常)
2)非RESET状态下:如果同步周期数值挺大,比如6,当读写时钟频率相差很大时,同步所花费的时间就长,如若恰逢所需FIFO的深度不高,也存在空满标志同时拉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