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EMC测试之ESD篇

楼主(2017-11-19):
交换机作为连接各个终端的通信设备,对产品的可靠性要求非常高。一般的商用交换机要求平均无障碍时间MTBF100000H,也就是100台交换机,每年大概只有8台会发生故障。在MTBF上,工业交换机就更加严格。

在交换机故障统计中,ESD造成的故障又占了很大部分。ESD问题主要导致交换机短暂性功能异常,比如短时间丢包,重启,甚至死机等问题,更严重的可能导致损坏。所以我们在做交换机认证测试的时候一般最常见的,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ESD

ESD一般分三种模型,人体模型,机器模型,器件充电模型。做过交换机认证的工程师应该都知道,在测试ESD时我们一般分为空气放电测试和接触放电测试。对于交换机而言接触放电比较容易出问题。

下面我们看一下IEC6100-4-2规定的关于ESD测试的一些等级以及ESD的时间参数:

如果无特别要求交换机一般测试第三级,也就是接触6KV,空气8KV,一些工业产品要求可能四级。一般要求B即可,也就是在测试时可以短暂的丢包。

这两张图我们可以看到静电放电的时间时非常短的,这就不难想到为什么一般的ESD防护对阻抗要求很高了。由于静电放电瞬间电阻很大,所以它的瞬间电流是比较小的。

那么我们在产品设计时如何在电路上或者整机上做好静电的防护呢?

1. 交换机的机壳上盖与下盖接触的地方,机壳和RJ45接触的地方,接地螺丝处最好不要喷绝缘涂层,其次RJ45最好选用全包带弹片的;

2. RJ45处交换机的机壳地最好比较完整,并且最好铺在表层,差分走在内层(但不能与机壳地在相邻的曾);

3. 每个接地螺丝处的机壳地与系统地预留两个1nF 1206的高压电容;

4. 复位信号靠近芯片加对地电容,预留ESD管,并且还要串接一个电阻;

5. LED灯应该接成共阳,LED信号线靠近芯片端加对地电容;

6. 板上关键信号有条件尽量往内层走;

7. 金属散热片一定要求接地;

更多交换机知识,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