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设计正交VCO,碰到了问题,还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7-11-19):
结构如图,最基本的串联耦合正交VCO,LC谐振模块做得差不多了然后要设计交叉耦合结构,使得总负阻<3Req
我是参考之前师兄的LC-VCO做得,师兄使用了互补差分结构,没有尾流管,也不是正交结构,大体思路就是首先根据电压受限区和电流受限区确
定电流,再根据电流确定管子的宽长比,但是我设计QVCO时,Mcp3 的Q+和I+ 在直流分析时应该是短接的,这样的话我单独仿真会有0.7V的域度损失,再加上尾流管的0.2V,输出端直流设置为中间电位0.65,这样的话交叉耦合管Vgs(0.45)-Vth(0.5)根本就不导通啊;还请大神们之点,分享一下你们的设计方法也可以啊

楼主:
欢迎前来指正

网友:
办法总是有的...
改结构?换成LVT_RF MOS管?换成PMOS?改电源电源?

网友:
从电源到底一共是:3Vgs+Vds,所以VDD应该大于3Vgs+Vds。所以解决办法就是:提高VDD、采用lvt mosfet,或者换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查到LVT_RF,是什么管子

网友(2018-01-07):
你好,可以请教仿真步骤吗

网友:
定电流,再根据电流确定管子的宽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