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ity中的cut-point的理解

楼主(2017-11-20):
请问,formality中的cut-point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unread point 又该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read points, A point which is not connected to any downstreampoi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Unread对我做fm有什么影响吗?另外,什么是cut-point,还要请教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问

网友:
cut-point主要用在lowpower中,可以这么理解,假若你的设计有power-switch,那么这个开关开了和关了对后面电路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时候你在做formality的时候,工具的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同,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可以在你的power-switch后定义 cut-point,告诉工具,这要中止了,后面又算一个新的另外verify。

楼主:
回复 网友D:

cut-point主要用在lowpower中,可以这么理解,假若你的设计有power-switch,那么这个开关开了和关了对后面电路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时候你在做formality的时候,工具的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同,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可以在你的power-switch后定义 cut-point,告诉工具,这要中止了,后面又算一个新的另外verify。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有两点疑问:
第一,是在formality的constraint文件中设置cut-point命令,针对power-switch cell的输出pin进行设置吗?
第二,如果不设置这个cut point会怎样?比如我timing eco前后比较netlist vs netlist,这个信号怎么控制在两个netlist中的状态是一致的,要开两个都开,要关两个都关。这样就算不设置cut -point,fm也会过。一般常规做法是什么?设置这个cut-point的意义就是无论两个netlist中的switch cell的输出pin是什么状态,cut-point后面的逻辑都正常比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个问题:
我刚刚查了一下fm,发现可能对于blackbox来说也可以设cutpoint,fm有这样两条命令,create_cutpoint_blackbox/set_cutpoint,具体用法我没有去查,但是在LEC里,"add_cut_point"是具体对pin或者net设cut-point的。这些command应该要放在script里吧

第二个问题:
我也还没接触到实际项目,所以可能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帮不上忙。我认为cut-point就为了打断这条path吧,不管输出pin是0/1,后面就打断了,这个0/1不会传到下一级,对下一级的输入Pin没有影响。

希望能帮上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很大,但是我有一点疑问,为什么要把Blcok box单独拿出来设置,它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cell,有输入输出的cell.都要受到power switch cell 的控制,当成一个普通器件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这么觉得,以前有black box也没试过单独设cut-point,也没试过报错

网友(2025-03-31):
详见图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