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如何改变MARK NET的display

楼主(2017-11-20):
因为每次mark一条net,都只是白色的虚线,很不起眼,太难观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个display 变成实心线或者其他颜色的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点Mrak,再点选metal之前按设置键(我自己的是F3),然后看设置有没有什么选项,就这样。

网友A:
LSW中随便选一个层 点shift   进入display resource editor  把选 all  找到对应的层  就可以修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好像不是mark你这个是改layer层的display把
我想改的是mark一条net后 这整个net的一个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哦 我好像知道你的意思了。。。F3里面有个循环点亮里面默认是  Y1 Y2之类的层
在display里面可以找到这些层次!!!!
懂了!!!
谢谢了!!!!!

网友:
把 Y0~Y9 改成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应该谢我吗=。=

网友(2021-12-24):
引用 网友A:
LSW中随便选一个层 点shift   进入display resource editor  把选 all  找到对应的层  就可以修改了, ...

亲测好用,解决了多天来的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