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极工艺怎么根据电流确定发射极的面积?

楼主(2017-11-20):
大家好,最近有个项目是纯双极工艺的,以前一直是做CMOS的,没做过双极的,想请教一下,双极的NPN,PNP尺寸怎么确定,比如知道了集电极电流,怎么确定发射极面积?或者对于确定尺寸的NPN或PNP,在beta基本不变的集电极电流范围内,基极电流(或者说Vbe)应该取多大合适?

网友:
    bipolar 一般跟MOS 不一样 , 如LPNP 其实看周长 一般画圆的 ,   只有 VPNP VNPN 画方的
一般 使用方式是看IC &  HFE (beta) ,  如果 一 unit  1m  beta=100 .
你须要  10ma , 如果是 VPNP VNPN   emitter 变大 x10 可以
但是 如果 LPNP 那类 ,  就是并连方式  因为 外观变  很多会变.

bipolar 还有 multi collector 使用方式很特殊 ,  还有 须要 tank bias , channel stop ,
还有 LEAKAGE 要小心以免使用 darlington 因为 leakage 误开

网友:
以前做过bipolar电路。感觉bipolar不像cmos那样灵活,一般工艺厂商会给出不同发射极面积的bipolar,但在电路设计中,当选定某种发射极面积的bipolar后,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改变发射极的个数了。

如果想要调节流过bipolar的电流,只有在bipolar上串联电阻。比如我用过上海先进的bipolar,这个工艺会告诉我发射极面积为2u*2u的bipolar最大通过多少电流I0。我的电流如果大于I0,那么我会增加发射极的个数,或干脆选另一个发射极面积更大的bipolar;如果我需要的电流小于I0,那么我就会用电阻来调节流过bipolar的电流。

我在设计bipolar时,只要保证bipolar处于饱和区就行了,没有特别精确Vbe到底是多少。

个人的观点,希望大家也指点一二啊!!

网友(2018-01-04):
基本上只要保证β,面积可以尽量小吧。。
而在确定的β下,基极电流和集电极电流是函数关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关于LPNP,直观上我觉得LPNP的beta跟发射极的周长有很大关系,周长大则beta大。我不太明白的是,LPNP集电极的最大电流跟周长相关性更大,还是跟面积相关性更大?发射极画成一个大的圆形更好,还是画成长一些但是扁一些的跑道型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电流公式,个人认为,集电极电流应该和发射极的面积关系更大一些。  你们的bipolar版图需要自己画?工艺厂没有pdk吗?都说发射极最好是圆形的,不过工艺原因,只能画成八角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关于LPNP,直观上我觉得LPNP的beta跟发射极的周长有很大关系,周长大则beta大。我不太明 ...
引用 网友A:

    LPNP => 周长
VPNP => 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