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部上拉电阻数值探测电路,做在芯片内部的上拉电阻数值探测电路

楼主(2017-11-20):
上拉电阻数值探测电路

上拉电阻数值探测电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想在芯片内部做一个探测外部输出端口上拉电阻数值大小的电路,麻烦各位同行给点建议,感谢,

楼主:
有没有曾经做个的类似的设计,给个建议,或是有资料的,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片上有ADC就可以测电阻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ADC,例如电源5V到20 如果输出端口短路到电源上了,而且VDD和OUT中间还串联个电阻,那么这个相当于上拉电阻,其上拉能力要保证,200欧姆时,及时短路到电源了,也得正常工作,当为100欧姆时,则可视为短路,内部就需要这样的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