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switch的create、connect的问题!

楼主(2017-11-20):
前提:
1.我在UPF里面定义了 create_power_switch uswitch1 -domain PD_CPU -output_supply_port{VDD_CPU VDD_CPU}  -output_supply_port{VDD VDD}  -control_port{SLEEP  例1} -on_state{on state VDD {!SLEEP}}  -ack_port{SLEEPOUT  例2} ack_delay{SLEEPOUT 55000}  -off_state{off state{SLEEP}}
2.我在icc_shell>map_power_switch uswitch1 -domain PD_CPU -lib_cell HEADSIXT4X
3.icc_shell>create_power_switch_array -voltage_area PD_CPU -x_increment 30 -y_increment 30 -lib_cell HEADSIXT4X
4.icc_shell>derive_pg_connection -reconnet
问题:
当我做到4步的时候出现好多的error:
ERROR:supply net connection cannot be determined for power pin VDDGon cell  ....../...HEADSIX4T
Failure Reason:no parent power swtich for switch cell instance

应该怎么办呀,UPF应该没问题,如果一个一个的把powre switch的port和pin对应的接上power、ground是可以看到都连接上了,很奇怪。

楼主:
回复 楼主:

    给自己点动力!!!顶顶顶

楼主:
回复 楼主:

    沉底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论坛最近怎么了

网友:
有没有在做connect switch cell之前先create supply net和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UPF都Ok的,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没有supply net 和port 怎么可能用我的方法连接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新看了一下你的error 你的power switch cell的VDD pin是不是叫VDDG? 它是否在input supply port中被定义,举个例子,如果vdd pin叫VDDG, core 的VDD net叫VDD  ,power switch 的VDD net叫VDD_PSW的话,那么应该定义为-input supply port { VDDG VDD} -output supply port {VDD VDD_PS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好想懂你的意思了。我先把我的情况说一下,你看一下我改的对不对。
1. switch cell 的 pin 有:VDD VDDG VSS
2. 芯片的电源有: VDD_CPU VDD VSS
3. 其中switch cell的VDD 链接 VDD_CPU
                           VDDG 链接 VDD
                           VSS 链接 VSS
那么我的写法就是:
-output_supply_port {VDD VDD_CPU} -input_supply_port {VDDG VDD}

这样应该没有错了,我回去在try一下。

网友:
感觉是cell的pin name调用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switch cell的pin就只有VDD VDDG VSS,相应的链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2-09-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4-02-28):
请教下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