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到一定程度了感觉遇到瓶颈了想继续深入该怎么办

楼主(2017-11-20):
做PLL四五年了,现在在做一个高性能的PLL,需要一个低功耗低电压相位噪声好的VCO,之前做的要求低一些,所以问问别人,别人帮一下就差不多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感觉好像这个方法不太好用了,可能别人也没这么深入,查ieee的论文感觉也没有方向,但是我感觉自己应该还有不少不知道的东西,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提高自己的水平,把这个有难度的VCO做出来,大家做一个模块四五年后是怎么再提高自己的这个模块方向的专业水平的,在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多谢了

网友:
可以做产品了,总做模块会失业的

网友:
很多时候查论文问别人只是能开阔一下思路而已,仔细分析一下之所以做不到比较难的指标,受限在哪儿?针对这个问题 有哪些解决的办法,有时候不一定只有VCO的论文和人里面的思路是有用的。而且这个是做模拟最有趣的地方,而且也是最有用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
VCO看起来就4个mos,一个电感,一些电容。但是每年还是有很多论文发表。

一定要尝试新的东西才能进步。比如说8字型的电杆等。

网友:
感觉只有竟可能的多看paper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到最后,发现振荡器是最后的难点。

    试一试XFMR-based 的振荡器,我认为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这个 头像好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我回去查查最近的论文,看看有哪些新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版主大大也回复了,太开心了。这个是变压器类型的振荡器吧,好像满新的,我回去研究一下。谢谢版主大大的指点

网友:
没仔细做过VCO,但基本理论和如何做取舍已经成熟了吧。1/f^3 区的噪声可能手算不出来(大多pll 也不在乎), 但1/f^2区的八九不离十, 给定电感的物理限制,不觉得谁能再做多好。做好pll 清理毛刺还是要下功夫,噪声估计都整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频率推到28GHz, 5G通信应用,会有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