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三极管状态下的mos管阻值恒定问题

楼主(2017-11-20):
在模拟IC设计中,如何能使得工作在三极管状态下的mos管能在不同工艺角时,可以使其阻值基本恒定?在论文中,看到如图所示结构,Mp30阻值基本不变,且具有一定的整温特性,该电锯该如何设计?

楼主:
不要沉啊,急

网友:
只考虑沟道长度调制效应,L=0.5um时lamdap约等于0.2,rds=1/(lamdap*I),猜测思路就是产生CTAT的电流。
对这方面不了解,楼主可以看下IEEE上MOS管做基准电压的论文,里面有写MOS管温度特性,以及哪些参数在哪个区域随工艺变化小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