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芯片EMI仿真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7-11-20):
各位大侠,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请问大家在做EMI仿真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2、EMI横坐标是频率,纵坐标单位是dBuV,数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这个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那位大牛指点一下,尤其是第二个问题

网友(2018-04-24):
同问,有没有行家指导

网友:
dBuV 是以 uV 的參考的相對單位,例如量到的場強為 120uV/m
則 20 log 120uv/1uv = 41.58  [dBuV /m]

网友A(2023-04-24):
也遇到要仿真EMI,不知道仿真环境怎么搭建,可以指点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要仿真EMI,不知道仿真环境怎么搭建,可以指点一下吗?万分感谢

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