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up and hold violation

楼主(2017-11-21):
Can a single path have setup and hold violation ..if yes when?

网友:
不可以,否则可能出现亚稳态。

楼主:
For single corner its not possible...but for multiple corners its possib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best corner和worst corner下setup和hold可能互卡吧?

楼主:
No the path may satisfy setup in one corner ...and it may not satisfy in other corner

网友:
现在加上derate,如果path 做得不好,ocv 下很容易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
It may be possible... even without ocv/derate, I supp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