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t virtuoso怎么画layout大图,例如1G的的版图,谢谢

楼主(2017-11-21):
Cadenct virtuoso怎么画layout大图,例如1G的的版图,谢谢,我手动努力画也才几百k大小,能否告知下如何省力的画大图,我是小白,麻烦给带点步骤呗,感谢了

网友:
什么是1G的版图??

网友:
1G的版图?有那么描述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出成GDSII格式就能看出来大小了。我是这个意思,让GDSII的大小能大一些。。。谢谢了,您知道怎么弄么?不断的累加东西也行,但我一个一个画太慢了

网友:
这个看芯片规模的,想大还是容易的,多用PR,把几个库的东西都拼一起自然就大。

网友:
炸碎,炸碎

网友:
为啥要大size文件,不是越小越好,大了证明画得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拼?新手小白求指导,我自己划了一个CELL A ,然后,又画了一个CELL B ,在 B中 add instance 选择CELL A,但是还是很小啊,怎么才能add instance 时候选择CELL A  变成很大,例如CELL A是5k,我add 1个cell A 和 add 100个CELL A 都是增大了5k啊。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版图来说是越小越好,但是我想看看大了会什么样。请问知道怎么做大不?我是小白,求详细流程,感谢

网友:
回复 8# sys0613 你做了cellA在库A中,然后你负责库A改名库B,在cellA中调用库B里的东西。多复制几个库不停的调用就好了。还有简单的就是调用成百上千上万的CELLA 彻底打平就好了。你想多大就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我在尝试flatten这个选项试试,看能不能都提取到本层CELL上来,谢谢了,第一个复制多个库,不太会

网友:
flatten 之后要多大有多大

网友:
这个简单,画完一个CELL A,然后全选,然后C,然后F3,你想写多少是多少,粘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