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后还需要做后仿真,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7-11-21):
PR后还需要做后仿真,指的是什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的后仿真是指带时序(+sdf)的仿真,目的是保证布局布线后逻辑功能正确,主要是利用仿真器进行动态时序分析,区别于静态时序分析;

网友:
带寄生参数 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前辈,为什么要做后仿?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ICC估算布局布线后的netlsit的net delay和cell delay不准,然后通过sdf来反标获得准确的net delay和cell delay信息?进而获得更准确的timing 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应该用什么EDA工具来做?VCS吗?我知道还有前仿,前仿是什么阶段来做?前端来做吗?

网友:
前仿真是验证的时候做,保证设计功能复合要求后仿真是PR后抽取路径延迟给前端设计人员查看,一般如果PR的时序都满足了,后仿真一般没问题,但是后仿真也主要是对关键路径进行查看,有的时候会发现某些因为约束的问题导致的功能不正确

网友:
有些毛刺是后仿发现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前仿真是验证的时候做,保证设计功能复合要求后仿真是PR后抽取路径延迟给前端设计人员查看,一般如果PR的时序都满足了,后仿真一般没问题,但是后仿真也主要是对关键路径进行查看,有的时候会发现某些因为约束的问题导致的功能不正确

后端需要提供给验证的人PR 后的netlsit和sdf文件就行了?用什么EDA工具做?VCS吗?某些约束问题可以举个例子吗?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毛刺,有些在PT中是看不到的?得后仿才能看到?为什么?

网友:
能做前仿的工具,都能做后仿的,只不过仿真对象不同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做后仿需要的输入有什么?我知道需要sdf,因为它包含cell delay和net delay。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PR后的网表文件。

网友:
后防更接近真实生产出来的电路 后仿不加ocv 更能发现真实存在的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
   不加OCV会不会太乐观,这样应该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吧?为什么可以不加OCV,我觉得有风险过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