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中layout如何将引用的CELL提取到本CELL

楼主(2017-11-21):
用virtuoso layout画了一个CELL A,又画了CELL B,在CELL B中选择 Create Instance ,然后选择CELL A,这时,CELL A是作为引用关系出现在的B中,如何才能让CELL A的图形真实的存在在B中,而不是作为引用关系?谢谢了,麻烦给一下具体选项怎么操作呗,感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flatten就可以了

网友:
复制或者打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操作,是在layout界面EDIT-Hierarchy---Flatten么?
   然后这个界面怎么选择?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简单说下怎么做么?谢谢了

网友:
把one level和ROD打上对号就行

网友(2018-06-15):
请问ROD是什么?

网友(2022-07-25):
请问一下这个copy cell页面是在哪的?

网友(2022-12-28):
直接create instance,点你要的layout就可以整体复制过来,如果要编辑,可以flatten,然后点user level,填1就可以了,就相当于直接复制过来的,元件还是整体可用的。平时要打散,可以选one cell,选中Pcells,就全部打散了,一层一层的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