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作图求助

楼主(2017-11-21):
有没有高手懂得怎么用matlab处理excel数据画图啊,数据很多,而且数量级都是1e-8级别的,像这样的数,导进去都会被默认为0了好像,应该怎么做才合适啊?请求帮助,下面有数据。

网友(2018-08-25):
设置一下导入数据的精度即可

网友:
1e-8不算小啊,csvread就可以直接从excel里读出来,或者拷贝出来放到matlab变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