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数字和模拟版图中各有哪些重要的信号线?

楼主(2017-11-21):
请教行业里的大神们:数字和模拟版图中各有哪些重要的信号线?以及它们的特点?谢谢!

网友:
Ck打头的讯号线都很重要,其他的按designer要求来。

网友:
这个不好说,得看设计的电路具体什么功能,针对模拟的话,高频,高速,大电流,都可以算是重要的线

网友:
问电路设计人员, 不同的电路关键信号不同,
譬如: 大电流信号注意EM,  关键模块供电注意IR drop,  高速端口注意降C,  高频信号, 时钟信号注意隔离, 关键的信号注意跟noise信号隔离, sense信号注意Kelvin连接以及连接点, 匹配的信号注意布局……

网友:
高速信号比如各种clock,各种敏感信号怕被干扰比如反馈信号,共模参考电压,差分信号,注意信号的match。等等吧,其实这就是信号完整性。具体这是很宽泛的内容,有很多书和文章都有讲的,多看看。没办法很容易概括。

网友(2017-12-26):
数字应该是各种CK线,它们本身很脏,注意不要干扰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