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提取到的internal_power可以是负值吗?

楼主(2017-11-21):
不才最近做一些siliconsmart表征单元的练习,发现提取出的功耗信息有负值,尤其是在输入pins的rise_power上。
这个情况感觉不太合理,但我也想不出是哪里设置不当。各位前辈可否提供一下解决这种问题的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r guide里面讲到到Internal_power出现负值的情况。最终LIB里查找表中的数据,有些是经过处理了,不是spice的仿真结果。Internal_power可以出现负值,但这个值一般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