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电路图宽长比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7-11-21):
对于一个简单的共源共栅放大电路 怎么通过已知的共模输入输出范围 最大静态电流 vdd 去设计每个mos管的宽长比啊

网友:
根据是折叠共源共栅还是套筒的结构,两种结构的输出范围就是VDD减去4*vod(折叠),VDD减去4*vod(套筒),输入共模范围折叠的比较大,也是根据过驱动电压计算出来。
而过驱动电压,输入管一般是0.2V,利用饱和区的计算公式,有了un,cox,vod,就能利用最大静态电流计算出宽长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