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14443中PICC发送数据时候的前导参数设定TRO,TR1

楼主(2017-11-21):
TR0和TR1在协议规范里面有一个最小值和一个最大值。然后PCD端还可以发送命令来改变TR0的最小值。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
               1、就是我们在做PICC发送应答响应的时候,TR0、TR1是我们固定一个值呢还是设置成可以改变的。
               2、PCD端发送命令设置TR0的最小值和设置FWI值是为了满足能匹配上更多不同的卡吗?那什么情况下PCD端会发出这种设置的命令,是检测到PICC响应超时了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最近也在做14443的协议吗?我最近也在基于这个协议做个简化版的nfc,至于要标签支持激活状态以前的命令就可以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数字基带用的13.56M时钟是从PCD发的载波中解调出来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我感觉PICC解码和要求的防碰撞都不好处理,想问问您的数字基带时钟是从载波来的,还是本地晶振产生的?
望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PICC这边的时钟是由pcd的载波提供的,那你说PCD端发送命令设置TR0的最小值和设置FWI值是为了满足能匹配上更多不同的卡吗?那什么情况下PCD端会发出这种设置的命令,是检测到PICC响应超时了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这个是B类标签吧,我最近做的是A类标签,您说的这几个参数不太了解,我觉的应该是PCD用来告诉PICC什么时候该返回数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个那个PICC typeA的ATQA响应命令中,bit frame anticollision(防冲突位)中的b5-b1,当检测到冲突的时候卡应该怎么置起其中的一位,就是选择哪一个位置起,多张卡的话,这些卡都怎么置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要看读写器的防碰撞机制的,但是貌似一般都会在发生冲突位的位置发送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