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作在亚阈值区和饱和区的区别

楼主(2017-11-21):
我是刚刚开始学习模拟,自己设计一个二级运放,但是发现按照工作在饱和区的要求设计的MOS管全都工作在了亚阈值区,想请问各位大神,这样可以正常工作吗,有没有关于MOS管工作区域选择的资料可以学习谢谢啦

网友:
有专门工作在亚阈值区域的运放,是应用在低压低功耗里面的!按你说的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运放指标有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你看看是不是你选择高阈值的MOS管了或者你的共模电压设置低了!

楼主:
谢谢,确实是,我设计的宽长比过大,能够工作就是带宽太小,很多指标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