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LVS~~~~~

楼主(2017-11-22):
最近在研究高速接口技术,但是上网查阅发现关于SLVS的文章为什么那么少,是这种技术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缺陷还是什么原因?另外关于这种技术的协议标准有人能分享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2020-04-30):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要用SLVS接口,能分享一些经验或者资料吗?谢谢,谢谢!!

网友(2020-07-29):
l楼上问题有结果了吗

网友(2021-06-26):
slvs这个接口,确实用的比较少。
我们在做图像系统时,sony的cmos采用的是slvs接口,我们在fpga上做过slvs的rx和tx,用过的项目有好几个。
对这一块还比较熟悉~自己写过slvs协议层的东西,phy使用fpga的serdese来做,比较麻烦~

网友(2021-08-04):
slvs 不是协议, 只是一种技术标准. 他就是  L号, 只不过 共模信号要更低一些:
LVDS was originally introduced as a 3.3 V standard. Scalable low voltage signaling (SLVS) has a lower common-mode voltage of 200 mV and a reduced p-p swing, but is otherwise the same as LVDS.[2]:9

关于 L号你就可以直接百度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df70f3da7f1922791688e86a.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8E%E7%94%B5%E5%8E%8B%E5%B7%AE%E5%88%86%E4%BF%A1%E5%8F%B7/10593300?fr=alad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