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大,Verilog中inout双向端口的用法

楼主(2017-11-22):
由于要用FPGA与usb通信。FPGA数据线用的inout双向端口。在网上找到了使用双向端口的代码和FPGA的IO结构。
现在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代码里的双向IO口和实际电路IO结构不同,我要怎么样直接使用实际上的io结构?
     代码里控制输入,直连输出;实际结构是控制输出,直连输入

2、如果我要用代码里的这种结构,我的输入、输出端口应该接给谁?
    比如module fpga_usb(inout[15:0] data);
          我在引脚分配里面把这个data分配给了连着usb数据脚的引脚,那我的input、output又该接什么

希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
FPGA中的IO, 在input/ output的时候,加上了DFF, 作用就是,
当你的输出逻辑为DFF输出时,会将该DFF默认布到这个IO处,可以增加片外  output delay 的余量
当你的输入逻辑进来后使用DFF打一拍的话, 也会将该DFF 默认布到该IO处,可以增加片外input delay 余量。

实际功能跟你上面那副图的IO功能是一致的,只是多了FPGA 布局布线的时候的一些优化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大致弄懂了。那个input output应该接到FPGA的另一个模块上,inout接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