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整列的选中内容,不是说多行,是整列

楼主(2017-11-22):
请教,如何整列的选中内容?,不是说多行,是整列,怎么用鼠标就直接选中

网友:
你是说块操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怎么用鼠标直接选中中间的那几列,比如我想用鼠标直接选中第三列和第四列的所有内容

网友:
鼠标停在第一行第三列的第一个字符上,然后ctrl+v,之后就可以随意移动鼠标,向右选到第四列,向下选到你要的行数,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