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有个HSPICE语句不懂求大神解析

楼主(2017-11-22):
.subckt nmos 1 2 3;gn 3 1 VCR npwl(1) 2 3 scale=0.008

请教大神 第二句是在讲个什么意思?

网友:
Gxxx n+ n- VCR NPWL(1) in+ in- [DELTA=val] [SCALE=val]
+ [M=val] [TC1=val] [TC2=val] x1,y1 x2,y2 ... x100,y100
+ [IC=val] [SMOOTH=val]

NPWL Function
For the in- node connected to n+:
■ If v(n+,n-) < 0, then the controlling voltage is v(in+,in-).
■ Otherwise, the controlling voltage is v(in+,n-).
Voltage-Dependent Current Sources — G-elements
For the in- node connected to n-:
■ If v(n+,n-) > 0, then the controlling voltage is v(in+,in-).
■ Otherwise, the controlling voltage is v(in+,n+).

模拟NMOS开关: node 3=Source; 1=Drain; 2=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