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阶段不能读取target library的原因,求解决!

楼主(2017-11-22):
如题,在综合 compile阶段,突然打印 could not read target librarie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下面两个原因:
1)target_library设置的是库的库的文件名,不是库名,2)如果search_path没有指定路径,那么target_library里要加文件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仔细查看后发现是自己笔误,把db文件的后缀给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