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调试 ila的使用

楼主(2017-11-22):
我想抓一个信号看看,结果标记这个信号后(attribuet mark_debug of ... : signal is "true";),然后综合,
在 set debug中怎么也找不到这个这个标记的信号,其他标记的信号倒是有显示。
所以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被优化掉了,代码里加 (* KEEP="TRUE"*)语句,保持住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非常有用。

楼主:
bbs.21ic.com/icview-270141-1-1.html

楼主(2018-01-23):
这里还是有问题。每个模块的输出我都会有signal信号连接起来。
Verilog Example

(* keep = "true" *) wire  sig1;

VHDL Example

signal sig1 : std_logic;

attribute keep : string;

attribute keep of sig1 : signal is "true";

Known Issues:

N/A
我的代码是vhdl的,但是用上attribute keep of...仍然在set_bug找不到,乘法器模块的输出用signal连接,然后标记这个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