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sram是否可以用在amoled的驱动芯片上?

楼主(2017-11-22):
我是一个刚开始做sram的新手,不知道由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是不是可以用在amoled驱动芯片上。

网友:
功能满足应该就可以吧,现在很多含视频处理,显示模块的芯片都有用现成的memory compiler,除非有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获得更好的PPA。amoled的要求有哪些呢?另外请问一下楼主,一般定制memory会有哪些流程,在characterise 的时候会有用到哪些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流程的话,可以搜一些相关论文,具体工具论文也会有介绍。